IBM600E 127报错的问题

楼主(2008-03-01):
手头有台IBM600E 的笔记本,本来是开机无显的,经检查是CPU(原来是P2 366的)和那板载内存坏掉了,摘掉那板载内存,换块好的CPU后,出现127报错。经过去官方网站论坛,有则帖子说是CPU换错了,(我换的是P3 650的,)需要改动BIOS,和下载个什么升级软件,下载了也只不过是打开个什么 L2的选项,何况那原来的BIOS的那个选项本来就是打开的,没用。设置好久,还是没整明白。后来终于找到一块CY400的U换上去后,一切正常,可是系统最多只能装到WIN ME ,客户说他原来系统就是用的XP的。。。那127还是没能解决,客户不干,不能交机,郁闷中。。。

网友:
600E要用P3 650的话,最好是将66外频改为100(在主板上跳根线).进入BIOS,在Config 中按<Ctrl+D>进入System Configuration edit utility的Base 128 CMOS画面,作如下修改:将第3行0列的02改为2A、0A均可回避127错误.另外,将第3行第B列的80改为81,可屏蔽32M板载内存。用赛扬400的U,不至于只能装ME吧?确实够郁闷的~~

网友:
装不了XP换条内存试试?拆了板载内存,最好还是在BIOS里关闭它.

网友:
按照楼上的操作开机倒是没有了127报错了,现在的配置 P3 650 (系统只认P3 500)  内存256的(2条PC100 128M),15G的硬盘,可还是装XP就蓝屏,2000也蓝屏!  WIN ME 还是很好的, 没有什么问题 .....晕,看来就修到这了 奇怪了

网友:
那板载的内存早给我拆掉了,应该不会有什么事情了吧

网友:
板载内存拆了,建议还是在BIOS里屏敝为好.不知道你的BIOS版本是不是 2* 的,升级BIOS可能会有收获.

网友:
今天又在网上游荡时,终于找到了600E的BIOS升级程序,有2个版本的,我的机器不知道什么版本,没看,刷了其中一个后不亮,在刷另外一个好了.开机,那硬盘里还有那未安装完的程序在里面,继续安装,30分钟左右,终于看见了熟悉的XP桌面...   在安装其它应用软件,一切正常.感谢楼上的兄弟!
以下是相关网站的一些连接,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进去学习下好了
http://www.laptopsky.com/bbs/read.php?tid=498
http://www.yesky.com/475/1799975_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