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贴片电容两端都接地是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8-03-01):
请教一个问题(贴片电容两端都接地是起什么作用),今天修一个富士通的
笔记本
,该本不通电,16V供电接口负极连接的一个电感两端接地,并且在直通地的情况下又有一个电容连接供电接口负极,本是修好了,充电电路上一个6900S短路,可是这个贴片电容两端都接地是起什么作用?
笔记本

网友:
我的理解是:
主板上一般是电源反馈接地和供电接地之间的连接。防止地线电流相互串扰。

网友:
多谢张老师热心教导
。
[
]

网友:
另外也有模拟接地和数字接地之间连接的。刚才忘了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