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带不动负载的检修

楼主(2008-03-01):
长城的电源容易出现接P4主板不启动,拆下电源短接PS-ON到地,各个电压用表量是正常的,风扇也转,接到P3的主板电源也可以使用,这个故障比较难搞,首先要检查是输出的电容,还有就是辅助电源输出的那个滤波电容坏,比较常见。特别要注意接主开关管基极小电解电容,外观看很正常,用电容表量容量稍有减少,直接换掉,电源一切正常,我遇到很多这这个小电容坏的例子。希望能给大家检修类似问题提供一个思路。

网友:
我接触的~长城电源~都是爆电容的~2200uf的

网友(2008-03-31):
我的长城就是空载正常,上主板就不行。搞了一天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看了你的帖子,明天就有思路了。谢谢你

网友:
我是新手者正遇到这样棘手的问题,头都被师傅打嚗了,毕竟分数和经验来的不容易啊.

网友:
楼主说得对,1uF 50V的电容要注意,这个电容减小会带来负载能力差。

网友:
经炼是一点一滴积垒的,谢谢楼主...

网友:
不知道各位是怎么测量出来电容的容量减少的呢?我很想知道,是用万用表上自带的的工具吗?听人家说不太可靠.而且我的也不好用.

网友:
用万用表的电容档或专用电容表,小容量测量也不容易确定好坏,直接替换更方便。

网友(2008-05-02):
好经验,不知液晶上用的电源负载能力差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经验太重要了     就像#7说的经验要慢慢积累!!

网友:
好经验,我是新手,这些经验对我以后大有帮助。

网友:
说的对,1uF 50V的电容是罪魁祸首!!!!!!!!

网友:
嗯下次碰到就不会没头没脑的到处找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张先生能否说明为什么这个1UF/50V的电容坏会引起带负载能力差? 先谢过``

网友(2008-06-09):
学习中;这经验真的对我大有帮助。

网友:
杂牌电源好修,名牌电源不好修。

网友:
也有用2.2uF 50V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