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上的小八角的问题

楼主(2008-03-01):
我在主板上看到有好多的8脚芯片 比如内存的我知道是电压比较器,声卡那里也有 有的CPU供电 还有南北桥旁边 都有 我想问下他们都是电压比较器么? 他们通用么?

网友:
不要看长的一样,你要看具体型号,不懂可以看看PDF

网友:
主板上的8脚芯片很多的,作用也不一样,一般是门电路,次级PWM芯片。

网友:
:D :D :D :D :D 一般是门电路

网友:
象内存那边的  声卡那边的 以及显卡那边的 等 分别都是什么啊 是不是都是电压比较器

网友:
八脚只是封装的型式,学名叫作SOP-8

可能是运放,也能是EEPROM,也有可能是PWM芯片,也有可能是MOS管。

看上面的型号和旁边PCB标注的具体名称而定。

网友:
通常双运算也就是电压比较器吧? 常用的型号有那些啊?
还有双MOS管通常用在那些地方啊?常见的型号有那些啊
他们容易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