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G硬盘乱码

楼主(2008-03-01):
有台服务器机器有个硬盘是80G的加上一个160G的硬盘是当重盘,160G的硬盘分了5G个区,第一个区打开是乱码,后面都正常的,开机时系统提示坏环节失去链接集群3180更正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第一个分区是FAT32的分区吗?感觉是DBR有点问题。

网友:
都是乱码?还真没见过这样的盘,重新分区格式化不行吗,要不低格下试试

网友:
晕 都是些 非专业的人 问非专业问题 浪费我的 发帖权限 首先一个盘拿来 先看看你的数据线连接是否正常  建议换个数据线 或者拿这个盘到其他机上 看看是否有乱码 不是什么盘都是能低格 楼上说的话 简直是个LUO ZHI 说的话

网友:
坏环节失去链接集群3180更正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逻辑方面有问题了应该看看这方面的。

网友:
先看看你的数据线连接是否正常  建议换个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