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笔改造又一法

楼主(2008-03-01):
看了本坛的改造万用表笔的方法,有的操作有难度,有的改了不美观。本人经过思考,发现用小孩玩的飞镖可以改好,简单又美观。小孩玩的飞镖前面是钢针,后面是用塑料拧在螺母上的。具体方法如下:
1。取飞镖2支,拧去后面的塑料部分,用烙铁熔一定量的焊锡在后面的螺母里面。
2。把表笔剪掉前面的一部分。
3。用装有一定量焊锡的飞镖螺母在液化汽上加热使里面的焊锡熔化。取出,把表笔插入熔化的焊锡中,冲水冷却。
4。去掉钢针上加热产生的氧化层。成功。

网友:
图二:改造好的。

网友:
不错, 有空我也来试一试..............

网友:
思路清晰,就地取材,符合DIY精神,学习了。

网友:
这样是不是就无法再去掉了?只能这么用了。。。。

感觉不如张先生的灵活。。。。

网友:
这表笔我的能用最长时间!

自从买回来装上去后,基本上没拔出来过,一直插在那里..所以没坏!

网友:
我也是把针绑在笔上用的 呵呵 不过没断过<我用的是大号的刚针>

网友:
这方法不错,似乎更耐用些.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你太有才了,回头我也试试!

网友:
我的绣花针也老断

我的绣花针也老断,换了不少的针了,楼主的创意不错

网友:
我的表笔总是经常断线,看来做一支新的话这个方法也值得参考。

网友:
很不错呀,我怎么没发现,老是换表笔,都是太粗造成的,着下我也换个试试

网友:
我用的就是ICT测试用的顶针。扎上几年也不见磨损。

网友:
  谢谢分享,我也想试一试!
我的针也短过,还差点冒烟那

网友:
真是好办法呀 :) :)

网友:
请问在螺母和表笔之间的那个灰色的貌是塑料的那个是什么东西?

网友:
等我现在用的断了后可以试一试。。

办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