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RST测试的各项Pattern 的含义是什么?

楼主(2008-03-02):
那位知道RST程式各Pattern测试的项目是什么,比如那项是测试漏电流,那项是测试刷新等。
刷新

网友:
这个问题很有意义 但恐怕鲜有人知

网友:
我很想要RST的中文说明书,哪怕简单点都可以~~~~
可怜的人呀~~~

网友:
是ㄚ .... 我也想要知道RST程式各Pattern测试的项目是什么 ~

网友(2008-12-18):
我只想找出坏的芯片换掉,能正常工作就行了,管他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