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BIN格式怎么打开

楼主(2008-03-02):
我想请教一下 BIN格式怎么打开啊?我下了宏基的CRT显示器电路图是BIN的,百度搜了要用虚拟光驱,我试了,还是不行,谁来帮帮我.

网友:
bin有多种含义,包括虚拟光驱格式.bin,用于科研计算的数据格式为bin格式。另外,FTP 在传送文件时分为ASC 和 Bin 两种格式,只有文字文件 (例如 html 文件) 使用 ASC,其他的通通使用 Bin 格式 (例如图像文件、压缩文件、可执行文件等等)。

一般来说,常见的虚拟光驱格式。建议你使用WINISO。WinISO是一款功能强大的镜像文件处理工具,它可以从CD-ROM中创建ISO镜像文件,或将其他格式的镜像文件转换为标准的ISO格式,还可以轻松实现镜像文件的添加、删除、重命名、提取文件等操作。
WINISO
http://www.baidu.com/baidu?word=WINISO
每个bin文件都有一个配套的cue文件,用虚拟光驱打开那个cue文件试下``

网友:
可以用编程器直接打开,

网友:
谢谢各位了,还是打不开.我下的是张先生上传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