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X不过显卡求救

楼主(2008-03-02):
华硕P4P800-X主板不过显卡,刷了bios,故障依旧,用洗板水洗了几次后,偶尔过一次,也换了N 快显卡,也是一样不过,诊断卡显示26后就直接跳38,41 FF,不检测到显卡,请问怎么下手??????

网友:
lz的意思是抓不住AGP显卡吧?
通常这种故障就要打AGP AD线的二极体值,当然CPU、内存的AD线也要打,判断NB好坏。
测试AGP供电时钟复位都是否正常,有条件要用示波器测量。

网友:
偶而能过, 重点该放在北桥的虚焊与否.

网友:
CPU座是否有虚焊,按压看看~~~~~~~~~~

网友:
感谢!!!!测试中,有 结果就公布!!``

网友(2009-02-21):
更换O28 Q29试试。此管易发热损坏。

网友:
开国际玩笑嗦!这板子就是AGP没有时钟,只有把时钟电压修起来就行了,修好不下十张板了!只要把时钟芯片右上脚的三三零排阻,的左边儿的一二脚连上就一切OK了哈

网友:
同意楼上手工作业。一般都是这问题

网友:
呵呵,我拭试,我有这个问题的华硕P4P800-X主板

网友:
好了,我的是时钟问题

网友:
今天修一块同样的,真的是时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