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3测试显示如下结果

楼主(2008-03-02):
开始用HUI.BAT MEM.BAT还可以正常检测出结果,有pass 和fail,RUNLIB.BAT是什么程序?跑了出错,

后来再下两次开机检测就出现下面的结果了

DOS/4GW Protected Mode Run-time  Version 1.97
Copyright (c) Rational Systems, Inc. 1990-1994
R3MEMID version 1.07, (c) Copyright ATI Technologies Inc, 2003

Log file generation enabled to .\R3MEMID.LOG ...
Extended logging enabled ...
Using forced register test skipping for detection ...
Reference data file (RDF) loading disabled ...
This program requires an ATI Rage6 based video adapter.
Press '1' key to continue ...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是不是不能认出A卡?          .

网友:
哥们你写的全是英文,我看不懂,路过了.

网友(2008-08-11):
正在学习这方面的东西,学习学习

网友(2008-10-05):
应该是这个版本不支持这块显卡

网友:
This program requires an ATI Rage6 based video adapter.
這個程式需要 ATI Rage6 based 的顯卡,
先確定你的顯卡型號再來找測試軟件

网友:
你是不是用错了测试软件啊,你的卡是A卡还是N卡,N卡的话你就用错了

网友:
这个软件需要加参数的

网友:
---.BAT是批处理!在上面点右键-编辑就能看到里面写的是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