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这样的内存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3-02):
内存测试Memtest不开机,用测IC的程式测试IC颗粒都是OK的,但就是不开机。EEPROM也有更换,SPD也没问题。请问那位高人有遇到同样的情况,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不开机

网友:
呵呵,都没问题,有可能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能够说明清楚一点?点不亮怎么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