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热风枪,有问题(上图)(已解决:说明书的问题)

楼主(2008-03-02):
解决的方法:说明书所描述的"红色螺丝",其实是银白色的螺丝,呵,闹笑话了
刚买了850热风枪,以前没有用过,拿回来插上电源,首先吓了一跳,发现声音和震动大得很
观察底部,没有发现说明书上写的气泵固定螺丝(红色),倒是发现一个螺丝孔,估计有3~4cm
正常么?

上图:

网友:
我的是at8205的。也没有发现螺丝,用的倒是很正常。

网友:
主要是声音和震动大的惊人,呵呵,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
你就仔细找找吧,一会找到的!估计就在那个孔里

网友:
底部中间最大的螺丝就是。

网友:
如果是没看到螺丝那就应该是已经开封过了噢,有孔就成啊呵呵

网友:
底部有3个螺丝孔,中间螺丝孔没有螺丝,其余2个有(银白色螺丝,跟风枪其他地方的螺丝一样).
开机的时候震动很厉害,手柄挂上去也震得响
是否是质量的问题?
哦,还有,基本没有风出来
调大也是这样

网友:
声音和震动大的惊人????没用过。呵呵。

网友:
该死的JS!!!!!!!!!!!!!!!

网友:
我刚买回来用的时候也这样,找一找,肯定 有颗螺钉

网友:
运输时固定用的,用时要拆下才不会震动的!

网友(2008-04-02):
LZ就是那两个白色的螺丝嘛 拆下来就不震动了

网友:
中间孔的两边 那俩东西是螺丝吗? 是的话应该就是那两颗了  拆下来就好l了~

网友:
没用过, :( :( :( 好想买

网友:
没看到螺丝那就应该是拆过

网友: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可是我是个初学者,我能为别人做点什么呢?
我也知道只索取可耻啊,但都有开始的时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