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 787N显示器白屏求助

楼主(2008-03-02):
本人今天接到一台EMC 787N显示器,现像为白屏,只看屏上全是白色,没有字符,请问是哪儿的问题啊,

网友:
是否有出现回扫线?
G1和G2电压是否过高?

网友:
问题已解决,是TDA9536坏了,好像这是EMC 787N的通病哈,我在网上查的

网友:
这可从三枪电压判断出来故障点在什么地方

网友:
值得借鉴的经验。

网友:
目前市售的9535和9536确实很是脆弱.但可以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