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自动保护后,主板的检测思路

楼主(2008-03-02):
一块478针主板,能触发但马上电源保护(上不上CPU都一样),二次触发须断电。看前面各位老师的贴子应该是主板上有短路,但测试ATX各路对地阻值都正常,那么下一步的维修思路是怎么样的?初学不懂,请教!

网友:
重点检查SB,NB有没有短路,论坛里有帖子可以搜索看下!
另外像CMOS跳线错也会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
先判断一下电源是否有问题,不是电源的问题,再按二楼说的检查.

网友:
3.3VSB 等待机电压是否正常,打下阻值。
待机电压一般是5VSB转过来的,你所谓的ATX阻值正常,是不是5V 5VSB 12V 3.3V等不短?

网友:
感谢各位的指教!电源是好的,主板3.3V待机电压也有,短接开关针可以触发。我说的ATX阻值正常地确指的是5V 5VSB 12V 3.3V等不短路。我这两天刚刚对开机电路有了点认识,南北桥短路的检测我还真不会,呵呵,见笑。不过现在有了学习的方向,心里就有底了。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