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电源

楼主(2008-03-02):
请问下.LENOVO本本用19V,4.74A的电源......现在想多买个其它牌子19V,3.72A的电源能用吗??如果用上了.会不会对本本有影响??谢谢...

网友:
电压相同,电流向下兼容。电流大了,就是会产生多余的耗损。

网友:
“......现在想多买个其它牌子19V,3.72A”---3.72A比你原装的4.74A小了1A多,估计运行大程序时不行,还是试试才能知道。。。

你的LENOVO本本是什么型号的,我的旭日410MC430X的电源适配器是19V,3.42A的

网友:
一般是可以用,
就怕电流太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462A.......电源不知道能不能用...没试过...谢谢你的答复....

网友(2008-04-22):
本人,杭州的,有各种型号的笔记本电源试配器.欢迎联系,大量价优

网友:
只要电压一样就可以了,电流大小相差不大的话,一般没有多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