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商城里俄罗斯诊断卡使用的问题?

楼主(2008-03-02):
俄罗斯诊断卡的复位灯是不是和其他的复位灯有区别?
一般的诊断卡如果复位正常,开机后复位灯应该熄来
而俄罗斯诊断卡如果复位正常,开机后复位灯应该常亮,还对啊?
使用

网友:
俄罗斯的卡,正常复位灯是常亮的。

网友:
是的.确是这样
它是以常亮来表示正常.

网友:
刚刚使用不知道,一直以前复位电路有问题,后来插入一个普通的诊断卡竟然显示正常,走了不少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