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灯管的问题

楼主(2008-03-02):
我接到一台LG17寸LCD
拆开一看高压板上两头都有灯管接头
但显示屏的四条灯客线都没接好
我估计有两条是背光线

但问题是我不知道怎么区分,而高压板也没标示色彩出来

请教高手来解答

谢谢!!!

网友:
以前修过一台LG17寸的LCD“世纪窗”,不知和你的是否类似。比较直观的--四个灯座,一个座接一支灯管。

网友:
直接把灯管插头  插入高压板的插座里不就行了吗?还有什么特殊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