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液晶右边三四条亮线

楼主(2008-03-02):
我有一台液晶显示器(好福十五寸)右边三四条亮线
请问是屏怀了吧

网友:
这个需要专业设备进行处理.

网友:
起线,压屏吧,不过有风险的。。。压屏的在广州大把啦。15寸压屏价格大概100文左右
但有相当一部分屏并不能压好。。。

网友:
发重复了, :L

网友:
如果屏线检查接触良好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保修期内赶紧拿去保修吧,我的刚换的屏幕。

网友(2008-12-11):
应该是可以的,但你要知道保护电路的工作原理来进行电路修改

网友:
屏有问题,现在压屏线都不划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