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诊断卡上CLK灯,正常时应该常亮,还是熄灭

楼主(2008-03-02):
查资料,有的说常亮,有的说熄灭,看的我头昏啊~~`

网友:
都有见过,不要死记这些东西~
~~~~~~~~~

网友:
插在正常板上亮就应该亮,不亮就应该不亮= =

网友:
买卡就有说明书,不读说明书当然用不好的了。别把说明书当摆设,反而到处问这问那的,这就叫做关系颠倒,舍近求远。

网友:
说明书我是看了,可惜太简陋,只说明了一些常识性的问题

就象那个俄罗斯诊断卡,之前没用过,看到rst灯常亮,一直以为是复位电路有问题,插其他卡和看了相关资料后才知道,就应该这样,说明书上也没有说明,让我走了很多的弯路

网友:
难怪我看视频,上面说clk应该不亮,然后从网上查资料,上面又说应该常亮

给我们这些初学者看了,很容易受到误导啊

网友:
用正常的板子先试,就可以了解诊断卡的真实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