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有一个cpu和一个对应的主板,有没有办法判定cpu是否损坏

楼主(2008-03-02):
在主板不知道是否损坏的前题下~~~~~~~~~~~~~~~~

现在有台电脑诊断卡显示00,主板好象是没什么问题,不知道是不是cpu损坏,可惜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查出来

网友:
没有工具可供借助,没办法查出来

网友:
楼主不象是搞维修的,怎么手里就没有点可以试验的东西呢?!

网友:
一直搞的软件,以前那些坏主板都卖了,只剩下现在手里的一块主板,两个cpu,忘了没卖,呵呵
现在才刚刚开始学,所以就用这个主板和cpu测试了,工具已经从商城里买了一套,现在测试了好多测试点,好象都没什么问题,所以在想是不是CPU有问题,可以惜没相同芯片的好主板测试,手里的是一个462的老主板

在这里已经学到了不少知识了,也很感谢各位老师的支持和帮助!

网友:
一般要有替换的东西才可以排除故障,要不范围大,不好查

网友:
一般來說我都是用替換法並將cpu拆下拿去看有哪一位好友有相同的主板或相容的規格作測試建議先先測cpu畢竟cpu燒毀比較不會傷害到對方主板

网友:
量CPU关键点电压值,如果都正常,主板有可能正常,如果关键点电压异常,则主板肯定有问题!

网友A:
主板没启动,没CPU不行...............................

网友:
462主板上的AMD的CPU是爱烧的,在我这里就烧了三个了,有的时候电压稍微有点不对,或者是风扇上的太紧都能烧坏CPU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以前的CPU是很菜,稍不慎就会烧掉;
现在的都还好(扣肉以后),都有保护功能.

没有对照很难确认的,你就及时将信息公布上来,
大家给点建议,你再参考也行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