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八不认 C区 SF修法

楼主(2008-03-02):
一般拿到金8的盘 我固件都懒得备固件和查看固件 一般都是调C区的LDR 看看有没有C区 有C区 就进去看看校验是否正确 然后查看一下 C区的固件,OK了 就启动在线SF  等到两个灯复位正常了 一般是认盘OK的 接着跳线设置正常 进去把1F 倒数第三个字节(即FF)改为00;再写回去 测一下1F是否 变成绿的 ,OK了 就在DOS下把 1F  ;48;  SELF CAN;这些固件备份出来(注意有些从C区备出来的48号可能是空的;这时候要从别的里面调一个)然后用MRT开SF 开好了 再写回去 这种 修法 一般都容易成功,  金八的修法可以分两条路走,C区不行就试A区 A区难走就C区

让大家见笑了,本人修金八差不多有100来块 不算资深专家  仅供大家研究

网友:
很好的帖子为什么不顶一下

网友:
我也有N块 金8的盘,开SF会少容量,而且有些从C区跑SF开不起来

网友:
关键是少容量大家是怎么做的 可以告诉我门吗?????????????

网友:
MT的盘,真是难修,感觉乱七八糟的,不知道这个是不是MT死掉的原因呢

网友:
楼上的 你有没有看懂我说的? 怀疑你是个白痴,金8从C区走出来 48是空的 所以MRT是识别不了的,只有从别出调一个48# 才能识别, 不好意思 刚刚语气重了些 你可以照着开 一般走完C区 把硬盘扒下 接着 接上单独电源是可以继续走A区的 不成功就建议 先走C区 然后用MRT开 就说到这

网友:
另外 61EAO和61EHO的比较难走  我走好的没几个 大多都开了4到5次

网友:
说的很深奥!什么SF、mrt我都不明白。还未上过维修学校就要出来磨炼赚钱活命了。www。。。

网友:
真是太好了,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呀。值得学习学习。

网友(2008-04-24):
好贴要顶!!

孤帆远影 -10 不遵守版规

网友:
支持好贴!!!!

孤帆远影 -10 不遵守版规

网友:
楼主说的很正确!

还有就是4楼的,金8不少容量要看盘的本身质量的,如果质量差了就算你做到40G,也会三天两头的出问题的,不要去盲目相信网上的那些说的,你自己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不错,有机会再试试,手上现在没有6E的盘.

这个办法还没看到过,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好方法哟...

但是对不懂的人来说有点难,有视屏和图文教程就最OK了

网友:
这个是最简单的一种情况了 很好修 要是金8都可以这样修 就没难度了 而且只要你把流程已经修改好了 根本用不着什么MRT

网友(2009-11-17):
关键是少容量大家是怎么做的

网友:
一般我都是用RTC改写0E 回写 直接开SF

网友:
到现在这个年代了,还拿金八出来说..这盘现在只是入门拿来练手多一点.
再说开C区回了A的话还有必要去改动流程吗?
盘的状态好的话直接跑下去也没几个成不了的吧?

网友:
48# 怎从别处调?
另MRT版本, 据所知, 版本用错是开不了的, 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