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主板进不了系统```

楼主(2008-03-02):
我有一块IBM主板```能认到硬盘``就是进不了系统```过了检测硬盘就过不去了```停在那里````(光标一直在闪)`谁见过这种问题的呀???请问谁有IBM D865GKD 的BIOS   我想写个BIOS 试试```谁有这个BIOS ????吾该晒先`````

网友:
硬盘的问题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用的是我的硬盘``我已经换过三硬盘了哦```请问还有什么最有可能呢?

网友:
用排除法 把所有的硬件换一遍 最后确定是否主板坏

网友:
硬盘或系统没问题的话就是南桥了,加焊一下.

网友:
请问你的引导顺序确保调正确了吗?在确保这个的情况下,请你再做个系统看看,还不行的话,就换硬盘把!

网友:
80%是PCI总线的问题:网口,SB,PCI上的设备.

网友:
哪个品牌代的?先搞清这个再找BIOS吗

网友:
我相信这应该不是硬件的问题吧!!!!!!!!!!!!!!!!!!!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