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显存颗粒测试座

楼主(2008-03-02):
仿照内存颗粒测试的方法 做个显存颗粒测试座 经过调研 显存常用的颗粒和内存颗粒实际脚位排列都一样 电压也一样 不同的只是容量
用内存检测卡配合RST理论上照样可以检测显存 关键难题是spd信息 因为显存容量大多低于内存容量 这就需要在spd信息上做文章
这个图是内存的spd  16bit  各位大虾参考一下 如果修改成适合显存容量的 需要修改那几个地址?

网友:
和容量有关系的有4,5,31项(表中的03,04,0F下的20) ,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
二楼的兄弟见识不错 有兴趣留个QQ吗 交流一下
测试座 已经做好 通过不同的spd可以测试16M以上的颗粒 但对于8M的颗粒无法适用 不知道是不是SPD编写错误  03=0C ;04=08 ;0f=08

网友:
看不出数值怎么算出来!

但这种为维修造出来的方法的确可嘉,强烈支持..再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