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这个VIA板子哪块是电源IC?(已找到)

楼主(2008-03-02):
找了很久就是没找到 主板上的IC一共有   (1250M 444313) 8脚 (HC132)14脚 (apw7057 ah30Y)8脚 (E240 ST75185C)20脚 (ICS UN4204 0438)很多脚 有50多脚吧 没查清 (74F04D C052511) 14脚 (WB1601A)16脚   (IO芯片是 ITE IT8705F 0518-GXS NOTWGE)  南桥是 VIA8235 北桥有散热片看不到 大家帮忙看下  谢谢了

找到了 在MOS管旁边有一块8脚的 RT9202是电源IC   我现在手头上有 RT9173和APW7057不知道能不能替换?
现在的问题是主板CPU无主供电   以前修的845的板子大部分都是9241(电源IC)+9602(驱动IC) 但不清楚为什么这个板子上就一个 9202呢?

网友:
这个使用的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单相供电???

网友:
我好象看到在第二个内存插槽的右边有个芯片(给内存卡挡住了)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这个芯片型号报上来,看一下。无论怎样处理都看不清楚。

网友:
我好象到是8253什么的

网友:
测量VID到电源IC的线路以及CMOS管G极到IC的线路,我们知道CMOS管是归电源IC控制的,一般电源IC常常是在CPU座旁边的。不知道楼主在那找到这种古董啊?

网友:
有一个3极管的G极到电源IC的你跑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红色的并口边上的那个芯片,那来的8253,我这个图做过反色处理。

终于看出来了,是75185串口芯片。

网友:
小弟我见识太少,看不出那个是电源管理芯片.不过跑一下主供电的电路应该可以找到.

网友:
就是这个芯片啊~~~~          ~~~~~~~~~

上面写的不是8253,最上面一行??

哦,不好意思看反了,是3240和他下面的3528,芯片是反过来的, 中间是75185C

呵呵,不太好看

网友:
是75185串口芯片,再看一下两个大场管边上的的8脚IC型号,这个最可能是PWM芯片。

网友:
是CPU座右边8条脚的吧,上负载用示波器量是不是有波???如果跟线路应该不用两分钟吧.

网友:
上管G相连的芯片片,跑线路就知道了

网友:
cpu座上边的那个肯定是,这是个单项供电的!又不会用到两个PWM芯片!

网友:
从排列来看,20针插座向上被内存挡住的那个芯片也有可能是PWM。最好还是跑一下线路。

网友:
找到了 在MOS管旁边有一块8脚的 RT9202是电源IC   我现在手头上有 RT9173和APW7057不知道能不能替换?说明一下 这个APW7057是同样的板子上同样位置上的一个芯片 不知道同样的板子为什么要用不同的IC.....这两个板子是网吧里一批进的
现在的问题是主板CPU无主供电   以前修的845的板子大部分都是9241(电源IC)+9602(驱动IC) 但不清楚为什么这个板子上就一个 9202呢?

网友:
你前面把APW7057写成apm7057,要不早就找到了。
http://www.anpec.com.tw/products/download/pdf/APW7057a4.pdf

网友:
张老师费心了  谢谢了  是我的大意。。。。
不过我换了电源IC CPU还是没主供电 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又多了解了两块IC

不过这些IC里面的电路越来越复杂了..看到我头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