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求助MP3 入水后无法开机!

楼主(2008-03-02):
大家帮个忙!一台清华紫光的MP3 入水后无法开机!接电脑也认不到有U 盘!主控蕊片是ATJ2091 N !请教大家是什么坏了!
急 急! 帮帮忙忙!
电脑

网友:
看你的分数都快到金牌会员了,还不看板块乱发帖子????
可以发到外设或灌水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张!看咪板块哦·发来看看!真的不知哦!

网友:
落水机还加电?应该先烘干的吧!

网友:
我的建议
最好先把电池取下来,然后用电吹风对线路板进行烘干,不要急着烘干就马上把电池装上,要把它搁在一个透风的地方再风干24小时,把电池装上前再用电吹风再对线路板加烘一段时间,注意不要对着显示屏猛加热,否则会把屏搞坏.
祝你好运
!

网友:
先把电池取下来,然后用电吹风对线路板进行烘干

网友:
先把电池取下来,然后用电吹风对线路板进行烘干,然后我是把MP3放在复印机的装纸的机柜中,里面常年干燥,过一晚上,万事OK

网友:
蓝魔RM200MP4,在洗衣机里绞了半小时,捞出来后,再用清水泡几分钟(洗衣机里的有洗衣粉),吹干,开机,原来要用四小时,现在只能用半小时了,把电池拆开,把充电控制板清洗一下,再接上,完全恢复,两月后不小心把液晶屏压坏,目前还可以听音乐和做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