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做SF后写不进去ATA OVERLAY

楼主(2008-03-02):
今天修一ST 7200.7 80G盘
做SF
成功结束在4E
回写ATA OVERLAY
成功结束
断电再通电,串口信息反馈仍然是ATA OVERLAY 失败
再次写入ATA OVERLAY
仍然是ATA OVERLAY 失败

始终ATA OVERLAY 没有写进去

ATA OVERLAY是做SF前从原盘备份的

网友:
我也碰到这种问题了,做SF前备了固件,SF也做完了,回写完ATA断电还是像楼主说的反馈仍然是ATA OVERLAY 失败
换了几个ATA写上去也是一样,现在这个盘还丢着,不知道怎么处理
我这个盘是ST380013AS的。

网友:
做SF,回写ATA整个过程都是正常结束的

网友:
查看SF后ATA模块现在位于什么地址,然后将原来备份出来ATA模块地址修改一下跟现在SF后ATA模块地址一样回写就行了

网友:
"查看SF后ATA模块现在位于什么地址"

请问怎么查看

谢谢

网友:
估计他说的是SF后的模块地址自动偏移问题,你这个级别的,应该不会在这里犯错误的

网友A:
呵呵
弄好了

原来备份的 ATA  SA偏移位置是:EC65
做完SF后的 ATA  SA偏移位置是:EC55

调整后写如正常

  以前做SF都没有遇到过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弄好了

原来备份的 ATA  SA偏移位置是:EC65
做完SF后的 ATA  SA偏移位置是:EC55

调整后写如正常

  以前做SF都没有遇到过这问题

难道是第一次做.7盘的SS ? .7的盘做完后都有偏移的,以前的盘不存在偏移

网友:
不是第一次做
只是以前没有遇到过需要改动偏移的
以前都是直接回写ATA就OK了

网友:
7200.7很容易发生偏移的,需要找到备份文件改回偏移后的地址

网友B:
弱弱的问一下 怎么改的偏移量?
另外谁有2级下指令的说明 提供一下 谢谢~

网友C:
做到4E的盘回写成功了,应该盘也是不能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下 怎么改的偏移量?
另外谁有2级下指令的说明 提供一下 谢谢~

回写固件的时候,那个界面的最上边,就是让你选择回写的地址的。.7的盘只要做了SS,固件区基本地址一定会发生改变,回写固件只要用新的的基地址加上相应固件的偏移量就行了。

2级下的指令好多地方应该能下载到的,我有印刷成册的,不好往网上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到4E的盘回写成功了,应该盘也是不能用吧

多数盘都是4E结束的,很正常

网友D:
是 直接改ATA备份的文件名,还是要用WINHEX来改原来备份的内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 直接改ATA备份的文件名,还是要用WINHEX来改原来备份的内容啊

都不需要改,回写固件的时候会要求你填写地址,改那里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下 怎么改的偏移量?
另外谁有2级下指令的说明 提供一下 谢谢~

当你选择写入的备份文件时,偏移就自动改到你将要写入的备份文件的偏移地址

网友B:
可怜我用的XLY
没有选择便宜的选项 o(∩_∩)o... 回头用PC3000看看 不会用pc30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怜我用的XLY
没有选择便宜的选项 o(∩_∩)o... 回头用PC3000看看 不会用pc3000

效率源不需要手动选,在装入管理那里可以看到地址的

网友:
.7的盘到是搞了不少,比较系统区这个功能还没用过呢,有机会研究一下

网友:
我也不会 啊!几个盘都是这回写不进去!。。。。。。。。。。

网友:
如何看偏移地址啊,我的7200.7 120G的盘被我越修与越坏了,回写原盘固件也没用,显示43,47模块坏,AGE=60

网友:
从N2,22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E:

原来的偏移好看,但是做SF后怎么看现在的偏移地址呢?

网友:
写入固件出现的对话框的第一个选项

网友:
本人总结如下。1种方法是找到备份文件改回偏移后的地址,用PCHS回写,就可以了,第2种办法就是在CERT正常载入的情况下,直接用SDLD加载ATA OVERLAY ,ACTIONS :SAVE ATA OVERLAY,第2种办法速度快。

网友:
 个人论为。你现在的这样中情况是非常少见的。
但是不排除这样中问题。解决办法可以把原来备份的地址。改成现在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