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BIOS编程器问题

楼主(2008-03-02):
高手们,我在成都学习的时候听那些维修师傅说,写液晶显示器的bios必须用专用的编程器,比如写明基的BIOS,就用适合明基BIOS的编程器,写AOC的要用适合的另一种编程器,请问高手,是不是每个牌子的显示器用的编程器都不能通用啊?那修液晶显示器不是要买几十个编程器?

网友:
买一款通用的编程器,再加上适配器就可以了。

网友:
说得对,现在很多编程器的转换座是可以支持同一封装的多个型号的芯片,例如西尔特的580U,3000U等,一个PLCC44座就可以烧录该编程器所有支持的PLCC44芯片.
对于液晶MCU和24C的烧录,PLCC44,  PLCC32, SOP8这些都是常用插座.

网友:
买个三楼说的580U或更好的编程器,另外还有现在新款在线烧录的编程器就行了.

网友:
只要买一种容易坏的MCU的专用的编程器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不行的

网友:
不知道我的威龙38A+编程器,行不?

网友(2009-12-15):
17寸HP1730标屏液晶显示器  图像处理芯片型号为GENESIS      gm5126
BIOS型号ATMEL     AT49LV001NT    BIOS文件大小128K 兄弟们能找到吗?

网友:
不好意思  补充一点    液晶屏型号CLAA170EA  03     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8336-1-1.html

网友:
通用编程器与专用编程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