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8-03-02):
今天在维修自己学校的一 个LG光驱,碰到光驱不读盘,那我就打开了盖子,发现光驱不转,后来清洗了磁头。发现还是不转。我试着手动转动方进去的光盘,这时候那转动马达竟然能正常的转动,并能读碟,向请高手们帮忙帮忙哪里除了故障!十分感谢。

网友:
光驱有磁头的吗,
你说的可能是进出仓电路坏了,或是进出仓电机坏了

网友:
进出仓的马达正常的也能正常进出仓,就是转动光盘的马达不转,需要手动点拨下,它才能正常的转动。

网友:
主电机有问题~~矩力不够~或启动电流不够~

网友:
我觉得是光驱的固件问题可能性大一点。还有驱动芯片不良,驱动连接线或接触不良以及上面说的电机问题等都有可能。还有如果转起来有不能很好的读出内容的话光头老化也有可能。

网友:
谢谢以上回答的各位高手,谢谢。。。谢谢以上回答的各位高手,谢谢。。。

网友:
可能是驱动皮带老化了................

网友:
皮带老化。托盘机构不能到位。换条皮带在上点润滑脂就好了。

网友:
这时候那转动马达竟然能正常的转动,并能读碟,向请高手们帮忙帮忙哪里除了故障!十分感谢。

网友:
主轴电机驱动芯片损坏.

网友:
如果每次用手拨一下就能正确读盘,十有八九是主轴电机坏了.质量次的直流电机就是有这毛病.

网友:
驱动芯片不良!!!主轴电机驱动芯片损坏.

网友:
主轴电机驱动芯片损坏.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