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4电压偏高

楼主(2008-03-02):
一ECS915-M5GL板,SB为801FB,测SB待机电压时发现1084输出为4.2V(正常应该为3.3V吧)左右,明显偏高,其对地为70欧,不知道是否偏低?另一待机电压1.5V正常,但是对地为30欧左右,怀疑轻微短路。由于板没有明显短路现象,考虑上电,但是故障现象为RST常亮~
想请教下大家,如果是SB短的话应该是拉低这个电压才对呀~为什么现在1084的输出电压反而会偏高呢?
已打过PCI的AD,全部正常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谢谢~~~~
顺祝大家快乐~

网友:
以上阻值应该是正常的,3VSB偏高可能是
1,电容漏电
2,1084不良
3,分压电阻变值
SB坏造成3V高目前还没有碰到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
1 电容还没检测
2.1084换过
3 电阻测了是好的
希望高手们都帮忙看下!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