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 NC6000会自动开机啊!

楼主(2008-03-02):
故障描述:
          电源一插进去大概过4秒钟就会自动开机了,开机后都正常的. 一插电源的时候一点电流都没有 要是我把开关拔掉的话插上电源电流就跳到0.18
    那位朋友遇过这样的问题请告诉小弟下 或者那个高手指点下  急急急.............
  (((((谢谢 本本波告诉我 1978坏了 我加焊了下就可以了 ))))))

网友:
这款机器在没BIOS电池的情况下就自动开机的 COMPAQ很多机器都这样 只要可以正常使用都没关系的

网友(2008-07-26):
错误关机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