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个u盘,能读但是不能删除不能写入

楼主(2008-03-02):
曾经换过oti芯片,还是不行,老是提示写保护,不知道该怎么修。
芯片

网友:
用防写开关锁住了。

网友:
里面没有什么开关,就是个普通的U盘,以前换上的oti控制芯片在原来的U盘上就是那样的提示(写保护)现在换上还是一样的问题,现在就是找不到一样的控制芯片了,所以感觉还是控制芯片的问题。等找到芯片了再修。U盘是128的不大,就是想练练手,增长一些见识。

网友:
普通U盘也有防写的拨动开关,仔细看看,就在外面。

网友:
直接量产

网友:
如果不是写保护开关坏了,就是FLASH芯片虚焊。

网友:
到底还是flash坏了,不过现在找不来那种芯片,所以先放着吧。

网友(2008-04-18):
回复 网友A:
这种芯片市场上是找不到的,只能在同系列的U盘上拆

网友:
先补芯片,然后直接量产,一般我都这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