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02):
Maxtor硬盘工厂自校准.:6E30G.40G,,,6Y80G,,120

网友A:
我看了一下,是SMD文件

网友:
有没有用处  到底是不是可以修好呀!!!!!!!!!!!!!!!

网友:
请问一下,怎么使用?就是启动它。。能不能给下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一下,是SMD文件

SMD是模组,张先生里面有几个模组,
楼主搞错了吧!
一个模组怎么可能同时用在6E跟6Y上面呀.

网友:
那个自校准在A区下做SF好用,但是在C区开SF就不好用呢,在C区下,跑不起来

网友:
高手能明白,最好能发个使用说明就好了,

网友(2008-09-03):
期待能有详细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