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分辨率烧行管故障,求助

楼主(2008-03-02):
一台N年前OCT 17寸显示器主板上印有NEC的字样!开机电源灯橙色、闪烁、有吱吱声,经查,行管BU2520AF击穿!用BU2527AX代换,开机正常显示(800*600*75HZ),开机5分钟后,我提高分辨率到1024*768*75HZ不到1分钟就烧行管!我是刚学修显示器的新手,请问应该从什么地方检修?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高分辨率,也就是提高了二次供电和行频,查二次供电是否过高,S校正电路是否有问题,所换行管是否能工作在高频下。

因为是新手,也没有这个显示器的资料,不知道它的二次电源在1027*768工作是的电压是多少。所以我想知道一般的显示器的二次供电在这个分辨率下工作的电压 是多少?谢谢

网友:
烧行管是一下综合性的问题.引起这种故障的原因也很多.在显示一切正常的情况下过流击穿行管.一般多是由推动电路引起或高压电路有微短路元件.

网友:
1027*768*75一般的显示器的二次电源是120V左右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点,BU2520AF用BU2527AX代换应该没问题吧,哎,明天要上班了,下个星期把高压包和偏转线圈接线柱周围的高压电容拆下来量量(PS:我不懂S校正电容的模样!惭愧惭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