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彩DLP-300A开关电源维修资料

楼主(2008-03-02):
多彩DLP-300A开关电源连接电脑开机无反应,短接绿线与地,风扇转动一下就停了.不知是什么故障.敬请行家出手,指出故障的所在位置及元件编号,最好有型号.当然有维修资料就更OK了.

爱问 -10 乱用标题!!!不守发求助帖子的规矩!!

网友:
谁有这个能耐哟,你都不把你测试的步骤说一下,如果说了我们可以给你分析一下,再说我们也没有在多彩呆过,谁有元件编号哦,你让我想起了一个长者多年前给我说的话,:小李呀,如果那天你能不用万用表,只要一看到故障现象就能知道是那个元件坏了的话,电源就不在你的话下了。这是惠科以前的老总对我说的,这不是在欺负人嘛,谁有这个能耐。好歹我也给惠科电源部力下过汗马功劳的,

网友(2008-04-27):
谁有多彩dlp-300A的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