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V-M3

楼主(2008-03-02):
显示有条纹,进系统用用就死机,是不是南桥挂啦。

网友:
不具体  怎么帮你呢  概括太大了勒

网友:
花屏一般是显存的问题 因为是集成显卡的 估计是内存或内存供电的问题

网友:
集成显卡大多数还是和北桥有关系吧!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