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3-02):
PWM是什么意思,谁能说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百度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PWM(Pulse Width Modulation,脉宽调制)是利用微处理器的数字输出来对模拟电路进行控制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技术,广泛应用在从测量、通信到功率控制与变换的许多领域中。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多种PWM技术,其中包括:相电压控制PWM、脉宽PWM法、随机PWM、SPWM法、线电压控制PWM等,PWM码是一种脉宽调制码,它的组成为9MS高电平和4MS低电平引导脉冲,16位系统识别码,8位数据正码和8位数据反码。

网友:
CPU供电电路中的电源控制芯片,也叫电源IC。

网友:
楼上所说为误解。

网友(2008-05-26):
PWM为脉宽调制,主要用在开关电源中控制开关管的 开启和关闭的时间即开关管的频率,从而在脉冲变压器的次级得到不同的电压

网友(2009-07-10):
请问PWM是否电源IC到MOS管的一个电阻?

网友:
PWM 在那里会出现捏 ?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楼上的,在开关电源上基本上都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