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故障,大家帮忙,代码d3

楼主(2008-03-02):
一杂牌845PE的主板,能亮机,能进BIOS,不动键盘前跑一串代码后到d3,动任意键后跑26,75,7f,中的一个代码,然后ff.测各电压都正常,bios程序正常,因为有三块相同的板,在其中一正常的板上试过。换过IO,内存的上拉电阻都正常。请大家指点!

网友:
D3一般都是内存或者内在供电的问题  你换下内存试试

网友:
检查一下内存的基本工作条件吧

网友:
内存是好的。另外,按一下键盘,过几秒钟才有反应,换了晶振也没用。能亮机,且能进BIOS应该内存的基本工作都满足吧

网友:
把KB的CN拿掉看怎么样~~~~~~~~~~~

网友:
楼上的高人,是说把键盘的排容拿掉,是吧!

网友:
可以拿掉看看,重点查内存的基本条件

网友:
重点打一下内存到北桥的AD线,看一下是不是北桥不良造成的!!

网友:
我同意楼上的摘排容的建议. :D :D :D

网友:
昨天摘了CN,效果一样,对比另外一块相同的板,板上所有的元件位置一样,除时钟芯片外,其它元件一模一样,换了时钟却不跑码了.可能这个时钟是坏的.等找到相同的芯片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