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两个电源IC能不能替换?有电路图

楼主(2008-03-02):
一个是RT9202一个是APW7057  因为这两个IC是同一批板子同一个位置上的IC  这两个板子除了几个IC不一样以外 其它基本上都一样  我看了一下电路图(因为不懂)感觉应该能替换。。。。
顺便问一下  这两个电源IC为什么没有电压识别管脚VID0—VID4啊? 新手不懂  请大家说下

网友:
引脚完全一致。

网友:
个人认为可以更换

网友A:
顺便问一下  这两个电源IC为什么没有电压识别管脚VID0—VID4啊? 新手不懂  请大家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便问一下  这两个电源IC为什么没有电压识别管脚VID0—VID4啊? 新手不懂  请大家说下 [/quot
你这是驱动IC吧,VID信号应该在主控IC上!呵呵~看不到完整的图,个人意见~

网友:
只有CPU的Vcore电路PWM IC即CPU主供电控制电路才有VID识别.

网友A:
谢谢大家了 我终于明白啦.........

网友:
看了一下,不是太明白,相信对自己有所提高,继续学习!!!

修不来主板 -5 骗分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了 我终于明白啦.........

能直接代换吗?
好象它们在外围电路的参数上还有些不同.
例如过流保护的设置等.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二者实现的功能一样,理论上可以互换,但根据图上二个的引脚的次序排列并不一样,所以换的时候,要注意分清引脚的各个连接线次序,如果有不相同的是不可以代换的

网友:
VID是用来调压的,CPU电压要求不同时自动识别和调整。VIDMM2.5V有必要用吗?这个电压调节是通过反馈电阻来实现的。

网友:
可以更换,看过一份设计图,上面列的,这2个为等价代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