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U6盘体的维修方法

楼主(2008-03-03):
希捷U6盘体的维修方法

1、对于有坏道的盘体:  先备份固件.在查看ROM版本(AT ROM表示不是自效准板),在做自效准前,一点要先查看ROM版本号,判断是AT ROM还是CER ROM ,要做自效准就要把板写成CER ROM,这里和FW有关系,写ROM就只写两种就可以了,一种是333,另一种是339.注意,333和334是通用的,其他FW的盘都写成339的版本.写完自效准板后,就启动对应的FW做SF.比如:我写成的339的 CER ROM ,启动SF时也要启动FW为339的.做完自效准后,请 写回AT ROM,有没有写成功,可以点查看ROM版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不用换电路板,为大家提供方便.

2、对于做完SF后,不认盘的情况.现象,显示"P",显示" . ",对于这样的情况,先点修复信息缺失,点完后如果还是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就回写你备份的模块.这时候你备份的模块就起作用了,不单这个盘可以,其他盘也可能用得着哟.

3、对于U6盘AGE=60的情况: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关一磁头,在开回来.

4、连续出现OLS的错误的盘,直接砍头

5、还有一类错误就是,板坏,具体报错就是各式各样的.大家遇到一些疑难问题,多换换电路板,或许有你意想不到的效果哟!!!!

网友:
对于修ST盘~我还是不太会~LZ的帖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
就是想把手头有坏道的希捷修好,又怕整坏了,先来取取经

网友:
连续出现OLS的错误的盘            OLS是什么意思的不懂

网友:
U6真的是很闹心 PCI又不支持

哈哈 看来楼主对U6很有研究挖~~

网友(2008-05-25):
感谢楼主的共享U6

感谢楼主共享U6的经验,我还有两箱U6呢.

网友(2008-09-11):
感谢楼主共享U6的经验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啊!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