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754主板,内存没时钟

楼主(2008-03-03):
不过内存,到c1就停了,测6条时钟都没有,91、92的电压是2.6V, 应该检查哪里呀?

网友:
加焊NFORCE4,一般这个芯片容易需焊

网友:
哦。谢谢。我试试。不过我加焊北桥时,北桥容易坏掉。

网友:
那就是其他地方的时钟是正常的了,那你跑下线路,看一下内存时钟线路上有没有损坏的元件,先搞好时钟再说了!

网友:
先要确定是不是桥芯片虚焊的问题
下压一下,看能否过内存

网友:
压北桥也不行。发现跑线路好麻烦,很少跑线路。

网友(2008-04-22):
我也有几块754的板子内存没有时钟的,是不是桥坏了?

网友:
754主板的内存控制器集成在CPU里面,个人感觉跟桥的关系小一些,

网友:
那么如果上假负载的话,内存就是没有时钟的。对吗?

网友(2009-02-17):
754主板假负载上没时钟,上真U才有

网友(2009-09-12):
我也有一块上假负载测内存没时钟,等会上真U试试内存是否有时钟

网友:
AMD  K8架构以后的板子,内存时钟都没有必要去量,没有实际意义(量阻值有意义),再说,K8的板是没有时钟IC的,所以要特别注意25M和32K,32K坏是不会引起不上电,只会引起不跑内存或者CPU不开机(一些板不一样所以引起的故障不一样)

网友:
AMD  K8架构以后的板子,内存时钟都没有必要去量,没有实际意义(量阻值有意义),再说,K8的板是没有时钟IC的,所以要特别注意25M和32K,32K坏是不会引起不上电,只会引起不跑内存或者CPU不开机(一些板不一样所以引起的故障不一样)------谢谢学习到了新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