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显示器从何下手?测量重点有哪些啊,高手请指点一下

楼主(2008-03-03):
手上有越来越多的坏显,有些是不知道从何下手,有些换了东西能亮了,可总还有点问题,请高手说说修显示器入门的正确方法.

网友:
可以进下一期显示器远程培训班学习!
修显示器的书还是比较好买,也可以去买一本来学学。

网友:
手上有几台坏显,张SIR能指导一下不,一台是换过高压包后,能亮,屏幕缩小了很多,一台三星的电源灯不亮,有嗒嗒声,一台是绿灯也亮了黑屏,有时拍一上能好,一台是缺蓝色,

网友:
缺蓝色的可以考虑换信号线,查与蓝色线相关的电路
能拍好的肯定虚焊,查虚焊或接触不良
其他的我不了解,本人不修显示器。

网友:
多谢以上的楼主!我是个新手!学习了!!!!!!

网友:
介绍你几本书:电子工业出版社发行的那一套都爽!具体你去他网站一搜就看到了!

网友:
还是先打好基础再修吧,要不越搞越砸的

网友:
有嗒嗒声,是里面有元件短路
缺蓝色的可以考虑换信号线,查与蓝色线相关的电路
能拍好的肯定虚焊,查虚焊或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