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换高压条怎么改线啊

楼主(2008-03-03):
笔记本换高压条怎么改线啊,一共有四根线,
一个电源,一个地,一个亮度控制,最后一个搞不清楚,好像是控制吧
地和电源这个好找,另外两个怎么判断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最后一根是开启信号线。高电平灯管就亮。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两根怎么区别,上错了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可以用个3。3V电压如果灯管能亮的那根就是开启信号。如果不亮的就是控制线。还有进入系统后按亮度调节键有电平变化的就是控制线。

网友:
我也是接了三根线,现在屏是亮了,就是通电就白屏,开机后就正常了,是哪根线接错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高压板只管灯管的开启和关闭,通电白屏说明高压板工作了。白屏可能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屏线有问题,应该是显示也不正常的,现在是开机后显示一切正常,就是关机后白屏,通电屏幕就是白色的,应该是一通电,灯管就亮了,怎样才能让他通电后未开机灯管不亮呢?

网友:
屏线和主板的连接的地方呢,也有可能是屏的主芯片的问题,仔细查下吧

网友E:
你的触发信号接的不对,白屏是因为你接的不是出发信号,而是接了亮度信号上,所以你的电脑只要加点就会灯亮.
其实出发不是很难找,你想啊,每当屏幕亮的的时候同时是出现LOGO的,所以找出现LOGO是出现的3V就可以了.
那个就是传说中的触发信号,就是你所找的......

完活

网友:
五楼的可把那根控制线断开.从USB供电飞线做控制信号

网友:
高压板是有电压它就工作了,就把灯管点亮了,我又试着接了开机后的电压,一个3。3V 另个一个5V的都可以把灯管点亮的,另外就是这根控制线,一端接高压板,一端用手直接拿着,灯管也亮的(就是稍微有点儿暗,可能是电压不够),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开机的时候,显示LOGO前白一屏,我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难道还是控制信号没有找对?

网友:
回复 网友D:

白屏是因为屏还没有信号时而高压板已经提前给屏供电了,你把这亮度和开启这两个信号线连成一个线从屏线上找个3.3V的信号飞过去就解决了,这样屏的供电和信号就同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触发信号接的不对,白屏是因为你接的不是出发信号,而是接了亮度信号上,所以你的电脑只要加点就会灯亮.
其实出发不是很难找,你想啊,每当屏幕亮的的时候同时是出现LOGO的,所以找出现LOGO是出现的3V就可以了.
...

  这位仁兄 正解..

网友:
这两天天天改高压呀 ,差个启动信号电压3.3

网友:
回9楼马永浩

引用 网友E:
你的触发信号接的不对,白屏是因为你接的不是出发信号,而是接了亮度信号上,所以你的电脑只要加点就会灯亮.
其实出发不是很难找,你想啊,每当屏幕亮的的时候同时是出现LOGO的,所以找出现LOGO是出现的3V就可以了.
...

   请问一下LOGO出现的3V一般在哪里啊,我是菜鸟,你能不能说具体点位置啊或说明怎么查找?谢~~

网友:
上次修了一台富士通的本本,好像主板有问题,触发信号没电压,没办法,主板上随便引了一个3.3V的电压过来,

呵呵也搞定收工收钱了,

网友:
其实很好找的,对于懒人和初学者,当然也可以像12楼的兄弟那样接

网友:
供电可以从屏的供电取

网友:
:( :( :( :( :L :L :L :L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