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 P4S8AG 没有时钟和复位

楼主(2008-03-03):
一块精英 P4S8AG 478针主板,PCI没有时钟、复位。时钟IC是ICSUK220675、晶振起振 、时钟芯片供电正常3。3V、复位针脚的电压有3。3V ;32.768晶振也有起振;但是PCI还是没有时钟和复位,请问有没有修过这样的板的帮一下下忙 ,小弟在此非常感谢!!!
芯片

网友:
换时钟IC

网友:
请问ICSUK220675可以用什么代,还有内存旁边有个8脚的2995M发烫

网友:
CPU时钟正常吗?还有内存时钟正常吗?如果这些正常的话,就不要忙着换时钟芯片,还是顺着PCI时钟的线路查找吧,PCB断线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内存旁边有个8脚的2995M发烫 会不会影响无时钟和无复位

网友:
CPU上的时钟、复位、PG信号都只有0.3V ,内存上的时钟只有0.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