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OEM MS-6555主板网卡驱动

楼主(2008-03-03):
我有一块联想OEM MS-6555主板,但是安装系统后,网卡(RTL8100)不能直接用,找了很多驱动都不可以,因为二手主板不知道主机编号,联想网站也无法下载。心里着急,恳求哪位大哥发一下啊,万分感谢。
主板
联想

网友:
兄弟能不能借读你的BIOS啊 我这有快联想OEM MS-6555的主板就差BIOS了啊 能不能给我传一下啊 谢谢了啊 QQ522658104

网友:
这款板子应该是V星代工 的,你可以下一个V星主板(型号相对)的驱动试一下了,主板的驱动先装一下,再装一下网卡驱动,还不行的话,你要排除网卡有没有MAC地址,以及硬件是否损坏!当然在右下角的网络连接图标出来以后,还不能上网的话,你就不要再怀疑驱动问题了,重点检查网卡有没有MAC地址!!

网友:
网卡驱动
如果是Intel的主板则这个驱动完全可以
别的芯片组再吧

网友:
下载一个EVEREST去检测一下你网卡的型号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