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笔记本主板温控芯片故障

楼主(2008-03-03):
我的笔记本CPU风扇 开机的时候转一下 ,之后就一直不转了 CPU温度都达到60多度也不转,请问怎么办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机时候转说明风扇是好的。CPU温度过高后不转有两种可能第一:没有到达风扇转的温度。第二CPU的温控电路出了故障。如果不是前者建议查一下温控电路。

网友(2008-08-10):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BIOS里的设置参数比较高

网友(2008-10-24):
风扇坏了,缺油,换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