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对比度

楼主(2008-03-03):
亮度可以调高压包,那么对比度呢,如何调节才能使对比度亮起来,对比度的控制我不熟悉,如果可以改线路,怎么改?

网友:
对比度是由视频放大电路的曾益来决定的,在现在的显示器中都是通过总路线来调节的,你要修改它,你要知道EPROM里的数据的结构和功能,也就是要学习单片机的知识。

网友(2008-12-14):
如果终端的视频电路处理芯片和控制电路集成在一块的话那就麻烦 因为没有接口可供你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