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网卡不能用

楼主(2008-03-03):
集成网卡不能用,网线正常连接,提示网线被拔出,

网友:
查看以前的帖子!

网友(2010-09-03):
我也有台。。网卡认的到。。插网线没反应。。什么问题啊。。?

网友:
检查一下接口和网桥

网友:
换网卡芯片试试

网友:
己经认出网卡了,会不会水晶头没打好?或网卡的插线可不良,我的电脑就经常这样

网友:
检查网卡插口

网友:
重做个水晶头看看

网友:
加块网卡试试

网友(2012-05-22):
接口和网桥

网友:
如果是客人换太麻烦了!直接换一个独立网卡!如果自己的话就修!

网友:
加个独立网卡就行了啥  何必这样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