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点不亮,请教专业人士

楼主(2008-03-03):
  我是一小公司网管,本不该来此专业性强的论坛。但看到厂里有多块主板挂了,另自己对主板芯片级维修也很感兴趣,这里网站人气又这么旺,心痒难耐,在此向专业人士请教一下下面这个问题(手头上没有示波器、假负载等专业维修器材,只有主板诊断卡、万用表),如问题幼稚,还望海涵。
  公司一杂牌主板(现无法点亮),前段时间还可用,但前两天开始出现不断的重启(在进入windows前),从前天开始无法点亮了。此主板集成声、显卡。CPU、内存、电源这三样确认是好的。主板上有三个PCI插槽,主板诊断卡插在不同的pci插槽上,居然有不同的反应。根据这些信息能否确定故障点在哪(南桥、复位电路、晶振等等)?最好给点分析、解决思路,3KS!

诊断卡所插PCI插槽       诊断卡反应        power_on                reset

         1                         无代码显示、rst亮后即灭     短接可通电、断电     短接后诊断卡rst常亮。且再去短接power_on就无法断电
  2、3                        代码e0、rst常亮      短接可通电、但不能断电   短接无反应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取出主板后清理一下,尤其是PCI口,看看是不是还是原来故障。如果故障没有改变看看PCI1里面是不是有弯的针。

网友:
过滚动条就黑了有可能是网卡坏了。也有可能是系统的问题,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不过现在不亮了,你先看看主板的电容是不是鼓了。

网友:
先检查你的ATX电源是否正常,再去排除你的主板的故障!!

网友:
先查看主板CPU供电电容是不是有鼓包的?如果有换之,但最好是全部都替换

网友:
可能是开关电路的问题
查开关电路3.3V是否正常

网友:
我建议先学习下基础知识,在来学修主板,要不越修问题越大,拿到会维修的师傅那里去,价格也不高。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各位的热心
可能我还没表达好。坏前(反复重启时)没有到出现滚动条画面
呵呵

网友:
看来也是搞不定的了啊.哈哈!!!!!!!!!!!!

网友:
请站友高手继续指点
主板芯片组是810T

深圳哪里可以学主板维修啊?

网友:
ecs649 m3主板bios如何恢复原厂设置?

网友:
学习修理主板可以在北京学习·

网友:
谢谢各位!
今天总算把它修好啦(其实就是换了两个电解电容,呵)
可是那个pci1还是不能用,只要在这插了板卡,主板便点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