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显示DE,IRDY灯长亮

楼主(2008-03-03):
只有主板和cpu,没有插内存,诊断卡显示DE ,IRDY灯长亮,请高手帮忙
cpu

网友:
80%是南桥故障。你可以用手压住南桥开机试试。

网友:
谢谢,我刚试了,不管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桥供电看看是不是正常,如果南桥供电也正常,这样这个板子就可以不用修了

网友:
对不起我是新手,请问如何查看南桥供电,谢谢

网友:
上内存看下嘛~~不一定是SNB坏~~~~~~~~~~

网友:
我插上内存后,诊断卡显示85,还没有接显示器

网友:
我重新插了下电池,现在主板没事了,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