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加电

楼主(2008-03-03):
主板加点后开一次机后,再次不能点不亮.诊断卡显示AD
主板型号ABIT-KG7

网友:
主板

拔掉20针电源后能开机一次再次不能开机点不亮

网友:
到底是不上电还是点不亮啊?说清楚~~~
~~~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是不是电源自保护?测一下电源输出的电压正常不正常,复位没有.

网友:
多看发贴规则,这样无头无脑的帖子大家帮不了你

网友:
说的不清不楚!先清下BIOS,再换换电源,不行,检查开机条件!